永宏PLC内置的电池可以用多久?

楼主(2009-07-06):
永宏PLC内置的电池可以用多久?

网友A:
自出厂起可以用6个月,因此用户应注意出厂日期, 如果超出则需自行充电, 充电方式只要使PLC 主机连续供电12 小时以上就可以充满(可供往后6 个月的程序和数据保存)。如使用得当,锂电池不应在保固期内作废

网友B(2010-02-05):
那有些设备里使用了永宏PLC,刚好是半年不开机.那不是把程序弄丢啦.太危险了.

网友C:
可以加个PACK存储程序。

网友B:
我用60MA的主机,为什么无法烧录到ROM里的,即使只编写一条指令,也提示烧录失败.烧录里关于ID可变的选项也都试了个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60MA的主机,为什么无法烧录到ROM里的,即使只编写一条指令,也提示烧录失败.烧录里关于ID可变的选项也都试了个遍了.

是否安装了PACK?

网友B:
PACK是一个什么设备.是扩展模块吗?我就单个60MA主机

网友D(2010-03-08):
没有安装PACK,是无法烧录成功的。PACK安装如下图位置

网友B:
谢谢.我回去查了一下,这是一个记忆闸扩展块.,

网友E:
FBS的是可充电的。

网友F(2014-12-20):
引用 网友A:
自出厂起可以用6个月,因此用户应注意出厂日期, 如果超...

网友G(2015-01-27):
引用 网友B:
我用60MA的主机,为什么无法烧录到ROM里的,即使只...

网友H(2015-06-10):
引用 网友E:
FBS的是可充电的。

那b1和b1z的呢?

网友:
一年左右好长的时间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