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三维视图怎么做的?那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楼主(2009-07-06):
新手请指点:组态王三维监控视图怎么做的?那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你试试工具箱中的过度色就明白了,很简单的

网友B:
为什么要三维监控视图,2D不是还可以吗?

网友C(2009-08-17):
三维的背景应该是加载的点位图吧。其他的三维视图就靠自己慢慢拼了,涉及动画连接,还有命令语言等的综合应用。

网友D:
看了GENESIS 64 才知道什么是三维组态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