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 相间有平衡100欧姆电阻?

楼主(2009-07-06):
一设备 内有两台变频器,电源进线首先到空气开关,然后到交流接触器、熔断器。现出现问题,供电后空开未跳闸,按下按钮接触器动作后空开跳掉,熔丝未断,量接触器输出端相间为300欧姆左右,接触器输入端有100欧姆电阻,请问是否确定接触器损坏,即便损坏,这个电阻哪里来的。谢谢。

网友A:
     输入端有100欧姆电阻,这个电阻有可能来自于与他同级的电气元件。比如你同一个空开下,一路到接触器,另一路接了一个控制变压器,量出来肯定有电阻了。

     你想确定接触是否损坏,可以看一下接触器线圈电压,外接一个电源试试。。吸合后看量一下各组触点阻值。

网友B:
电源进线首先到空气开关----然后到交流接触器、----熔断器。

空开断开,熔断器熔芯拔下来,用500V兆欧表 测量,有问题后,在将接触器上的接线拆下,再测量,故障点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