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 奇怪故障

楼主(2009-07-06):
现有一台 松下vf-8x的变频器一台   11kw  报  ov     逆变模块换了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损坏   从vf-7f 的机器上拆了个     变频器输出平衡 加速中过压 测直流电压随频率的增压而增加      带1.5kw的电机 升到20hz左右 就报警过压      求高手指点一下 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A: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网友B:
我接了台VF-7F 1.5KW 220V变频器,处故障为启动报SC2,可以复位,不能工作。现在为检测模块好坏,模块一拆下,上电测试,运行就报OC1,此机模块为STK621-300,是头一次接触不是很明白,有高手请指教下,留个QQ9725606

楼主(2011-04-28):
模块 有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