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位能性负载,反抗性负载

楼主(2009-07-06):
请教高手:什么叫位能性负载,反抗性负载!

网友A:
位能性负载,如升降电梯,起重机等

反抗性负载不太清楚

网友B:
位能性负载就是由于负载扭矩始终是由于重物的重力作用形成的,电气传动系统拖动时,必须克服此重力作用,典型如起重机、卷扬机、电梯等;反抗性负载是负载扭矩作用总是与驱动电机输出扭矩相反的负载,如风机泵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