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接触器触点常烧死粘连

楼主(2009-07-06):
公司有台5T行车,左右行走是2个0.4KW的电机拖动,我现在用的是台安CN-25S接触器控制,该接触额定电流为50A,为什么还会常烧坏粘连触点?新的只能使用一个月左右,使用环境也没什么问题,始终找不到原因,请高人指点.

楼主:
另:两接触器已采用了机械、电气联锁,

网友A:
电机有问题没有,还是长期点动运行造成的

楼主:
电机应该没问题,有问题的话它行走不正常呀,

网友B:
你要看看启动电流是多大才能清楚呀!运行电流是多大

网友C:
点动太频繁了吧??建议加上浪涌吸收器!!!

网友D:
点动太频繁或者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E:
行车触点容易坏这是正常的,因为点动频繁的结果,只能靠平时多检查来解决。

楼主:
对:oolo 关于

点动太频繁了吧??建议加上浪涌吸收器!!!

内容的回复:请问浪涌吸收器是否就是RC构成,具体参数能否告知,我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F:
现在的接触器质量太差了,唯一只有加大A数了

网友G:
频繁点动,换无触点控制吧.

网友H:
接触器质量问题,换一个牌子试试。

网友I:
换个施耐德的接触器。

网友J:
请问是绕线式电机吗?转子电阻对地会因电流增大烧坏接触器

网友K:
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K:
嵌表卡下电流

网友L:
2个0.4A的电动机怎么会使用50A的接触器?是怎么设计行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2个0.4A的电动机怎么会使用50A的接触器?是怎么设计行车的?

原来是用的小一点的,因常烧接触器我才加大的,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电机是两台0。4KW的,运行电流为1。8安,我用电流表测过,电机没找到什么异常,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M:
5楼的建议很好。在调节一下行车的电机抱闸。

网友N:
可能是点动太频繁和负载较重造成的

网友O:
那你用固态电机正反转啊,这样就没有关系了啊,需要技术帮忙可以联系我,QQ1051131379

网友P:
检查主电路接线位置是否有松动...

网友Q:
启动过于频繁  这样的问题经常有

建议测量一下电机的三相电流,排除电机内部绕组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R:
这个线路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得考虑是不是接触器是假货了,这么大容量的点应该可以使用1年以上才对,我们行车0.8KW2个也才用2501 也能正常用上6个月以上,(24小时使用的行车)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S(2010-03-04):
用松峰电气生产的行车专用永磁式交流接触器能有效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每秒动作频率可达七次,远高于传统产品的两秒一次,寿命长得多。请联系13871513426  QQ:1397676412

网友S(2010-06-02):
行车专用接触器 一年之内出现任何问题 免费更换,不需维修,不需经常更换,也不会耽误生产!1

网友T:
查一查电气接地,是否存在漏电

网友U:
现在设计的行车5T的主电机应该是7.5KW的也不会用50A的接触器。

是3个触点烧还是只有一个或两个,是不是有短路现象?

我单位行车3T两个;5T也有两个。

遇见烧接触器时电机肯定烧了。

只有缺相才会有大电流。

网友V:
应该是频繁点动引起的

网友W:
如果是正反转太快,太频了,那就要做个延时,确保换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