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空的帮我先一下这电机要用什么样的变频,感谢了!

楼主(2009-07-06):
图片上不来,晕了。。。

下面的网址是电机铭牌,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机要用什么样的变频器!注:这个电机使用的电网电压有15%的电压波动,会不会影响其控制的速度!

小虾在这感谢大虾门了!

电机是用在塑料厂的拉丝机上的!

我看看那个电机铭牌能否贴上来:

啊,还是上不来

home.51.com/ainizhaofen/photo/item/100130877.html

home.51.com/ainizhaofen/photo/item/100130877.html#100130876

就是这两个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电压降低肯定影响转速,你可以用PID 控制来实现恒转速控制呀

网友B:
用带PG的变频,作环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