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航A5 PLC与组态王的连接设置

楼主(2009-07-06):
正航A5 PLC与组态王的连接设置

一、 组态王与A5 PLC的连接设置

正航A5 PLC支持MODBUS-RTU和自由口通讯协议。

如果您需要使用组态王组态软件与A5 PLC连接,可以使用MODBUS-RTU或自由口通信与A5 PLC连接,本文介绍如何使用MODBUS-RTU通信协议与组态王连接。

⑴A5 PLC的设置—默认为MODBUS-RTU从机

正航A5系列PLC(以下简称A5)有1~2个RS232/RS485通讯口,无需任何设置,默认为MODBUS-RTU从机,可直接使用MODBUS-RTU通讯协议直接访问。

A5通讯口的默认设置如下:

MODBUS地址:1;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校验位:无校验。

若您没有对A5的通讯进行任何设置,则可以直接按照上面所述的配置与A5进行通讯, 此时 A5作为MODBUS从机。

⑵组态王的设置

按照上面的A5默认设置,组态王里添加任何支持MODBUS-RTU协议的PLC设备即可,本文以莫迪康PLC为例,组态王的设备连接设置如下:

1、定义组态王设备

在组态王工程浏览器的系统设备栏里添加设备,例如A5位于COM1口,点击COM1,

在右边的设备窗口里双击“新建”图标,选择:【PLC】 > 【莫迪康】 > 【Modbus(RTU)】 > 【串行】,下一步设置设备逻辑名称,默认“新I/O设备”,这里输入“A5PLC”。

2、设备地址及通讯参数定义

在接下来的设备添加配置向导里,选择串口号,这里选COM1, 下一步, 设备地址设置指南,这里设置地址为1. 再下一步通信参数里,尝试恢复间隔时间和最长恢复时间保持默认值即可。

这样组态王的设备设置就算OK。

⑶组态王的数据词典设置

本文以访问A5的VW0变量为例,选择工程浏览器左侧大纲项“数据库\数据词典”, 在工程浏览器右侧用鼠标左键双击“新建”图标,弹出“变量属性”对话框,在“变量名”处输入变量名,如:VW0;在“变量类型”处选择变量类型如: IO整数;在“连接设备”中选择先前定义好的IO设备:A5PLC;在“寄存器”中定义为:40001; 在“数据类型”中定义为:SHORT类型。其它属性目前不用更改,单击“确定”即可。

以上设置设置好后,就可以在组态王的画面中连接调用了。

关于寄存器定义,A5 PLC的寄存器定义如下:

组态王中寄存器列表如下:

更多A5 PLC与组态软件的设置请参看 http://www.zhenghangplc.com/Simplified/DownList.asp?SortID=27&SortPath=0,27

网友A:
很方便,有驰恩系列与组态软件的链接吗?学习一下

网友B:
您好,有上海正航驰恩(CHION)与三维力控组态软件的连接设置。www.zhenghangplc.com/Simplified/DownView.asp

网友C(2009-08-07):
不错,这正是我需要找的东西,谢谢!

网友D:
用过正航PLC,挺实惠的。

网友E(2009-10-26):
正在使用正航plc,收藏一下,后面要用。

网友F(2010-01-20):
您好,我是沈阳用户,我公司生产一种单片机控制器,为了控制成本,现在打算用PLC来做,听说正航的不错,特来咨询一下,如果有相关资料及大概价格区间的话,麻烦帮我发一份过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