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变频制动效果

楼主(2009-07-06):
我使用一台三晶2.2kw的变频器控制一台2.2kw(1420R/m)的电机,刹车是用一个接近开关来反馈信号。问题出在当变频调到35KZ以上时,变频器总不能很好的控制电机刹车,通常情况是接近开关接到信号时变频器是刹车了,但总刹不住(工艺要求接近开关即感应电机即停或浮动≤5mm)。减速时间设为0.1s,停机直流制动时间0.0s。请求各位师傅指点下变频器上要接上多大制动电阻,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先谢上!!!急急急!

网友A:
变频器减速时间太短(只是点刹了一下),改设为5秒,直流制动时间差也设为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变频器减速时间太短(只是点刹了一下),改设为5秒,直流制动时间差也设为5秒。

但我要求的刹车很快很稳啊,5秒的话长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变频器减速时间太短(只是点刹了一下),改设为5秒,直流制动时间差也设为5秒。

师傅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