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380V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09-07-07):
控制一台普通380V的三相电机,因为电机会频繁起停,所以用的是三相固态继电器而不是普通接触器。

实际工作中我要实时检测这个三相固态继电器每次吸合是否正常,需要在该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引出一根信号线出来,并且将该信号转换成直流24V后输入到PLC的离散量采样端口中。

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将固态继电器的380V信号转换成直流24V的信号?

注:我不能用普通机械继电器转换,因为检测是频繁进行的,容易劳损。而且我的电机是三相三线制供电,没有零线。

求教了。

网友A:
频率高到什么程度,普通触点5A继电器2秒一次是没问题的。交流380v的到处有卖。但可以还用固态继电器转换功率可以减小到1A以下,用3个继电器并联每相之间,输入控制电压交流380v输出电压直流24v以上就可以了。利用PLC输出电源,就能判断三个固态大功率继电器工作状况。你可以在PLC编一下逻辑可以反映每相的工作状况。

网友B:
我想你可以找一个24V直流电源,电源输入端采用380VAC的24V 电源模块,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种电源模块,市场有卖的。

网友B:
24V DC可以直接引入PLC的离散量采集接口。但是,做好是在电源模块的输出端加一个隔离装置,不然,一旦电源模块出问题了,容易损害PLC的采集接口。用1比1的隔离器最好。

楼主:
to游刃有余:这中普通电源的响应时间快不快?我指的是一旦380V电压有了,是不是马上24V电压就出来?我必须在380V接通后0.5秒钟内就能检测到这个信号。

楼主:
to欣欣向荣:其实频率倒是其次,我这个最多3-5秒接通一次,但是我之所以不想用机械继电器的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这种机械的继电器方式可能会出电火花,我这个是要做成隔爆性能的。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功能的固态继电器,具我所知的固态继电器都是0-32VDC控制110-380VAC的,现在等于说我要找一个380VAC控制24VDC的这种。

网友C:
串联电阻 + 光偶,注意电阻功率。

楼主:
光耦?光耦可以用交流电控制的吗?我就用光耦在直流电之间转换过,比如说DC24V转5V,5V转24V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欣欣向荣:其实频率倒是其次,我这个最多3-5秒接通一次,但是我之所以不想用机械继电器的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这种机械的继电器方式可能会出电火花,我这个是要做成隔爆性能的。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功能的固态继电器,具我所知的固态继电器都是0-32VDC控制110-380VAC的,现在等于说我要找一个380VAC控制24VDC的这种。

110-380VAC的控制,输出大于24vdc的就可以的。如果自己愿意动手6楼周公方法是个好方法!

楼主:
用光耦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联电阻 + 光偶,注意电阻功率。

自己计算一下,应该是可以的。速度也很快的!

网友E:
小容量行灯变压器+桥式整流+小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