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与omron cp1h通信

楼主(2009-07-07):
mcgs通用版 如何与omron cp1h通信,如何读W区

网友A:
欧姆龙一般采用232通讯方式,对w区的读取可用设备读取命令来完成

楼主:
设备读取命令?q请问是什么命令啊

网友A:
你添加完驱动以后  打开驱动的帮助里面就有一些设备命令  有读的命令也有写的命令

网友B:
增加上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呀

楼主(2016-05-29):
当初走过的路啊,懂了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