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LV上传到PC问题

楼主(2009-07-07):
1.数据线RS232:

MT(Female):7,8,5 ;对应 PC(female):2,3,5

2.触摸屏Dip设置: RDS

1(Off),2(ON),3(Off),4(Off)

连接到PC,屏通电后,COM灯不亮,其他2个灯亮。

打开软件EasyManager,选择COM1,115200bps

选择Upload,输入文件名后,点击“打开”,没有任何反应,

更换串口、比特率,也没有任何反映。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拉?

(数据线是自己做的,连接前用万用表测量过,7-2,8-3,5-5通,其他都不通)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试一下下载是否可行

网友B:
2.触摸屏Dip设置: RDS

1(Off),2(ON),3(Off),4(Off) -------改为全部OFF试试,C0M号要选对.

楼主:
Hi老愚者

正常工作地时候(即与PLC连接时,采用的是1~4 都为OFF状态。(这个为应用状态,我看PDF中有说到上传/下载需采用RDS模式即:2 ON)

不过你说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如果用笔记本的话,没有COM怎么办

采用USB转COM线?

怎么设置?

网友C:
设置COM口就行了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对:小蝦米 关于

Hi老愚者

正常工作地时候(即与PLC连接时,采用的是1~4 都为OFF状态。(这个为应用状态,我看PDF中有说到上传/下载需采用RDS模式即:2 ON)

不过你说的我试试,谢谢

我试过: 4个开关全部OFF可上载,下载时第二个开关应ON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我估计是触摸屏的通讯口坏了

QQ:470331240    13761012595

楼主:
不是触摸屏坏拉,是PC的坏了

为什么大家先怀疑触摸屏的坏了呢?呵呵

网友E:
改为全部OFF,通信就行!

网友D:
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屏,6000和8000系列的是不行的

QQ :470331240 13761012595

楼主(2009-11-30):
非常抱歉,很长时间没上拉,出问题的原因是我只是直接拷贝安装好的软件,而没有直接在该电脑安装软件

导致串口出错(也许某些东西没有注册吧)通信异常。我将软件重新安装后就好拉。

网友F(2011-07-13):
哦,无语。。。。。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G(2012-04-08):
我的MT506LV有24V电压输入显示屏不亮,不知道是否可以修?

网友H(2012-05-31):
有MT506LV编程软件发个给我13714144355@163.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哦,无语。。。。。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J:
触摸屏一般都是可以修复的,我们专门做触摸屏配件,也修触摸屏。详细状况可咨询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