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SCADA DCS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7-07):
请问各位高手们:PLC SCADA DCS的区别是什么,他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A:
规模不同,完成的基本功能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B(2009-09-10):
个人愚见,有不同观点敬请指出:

首先PLC是控制器一级,应用于控制层,顾名思义,属于控制一层的机器,一般为采集现场信号,根据工艺要求控制现场设备,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即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应用于工厂层,从控制层采集信号,用图形的形式反应现场的状态。

DCS,集散控制系统,有人说DCS=PLC+SCADA+Communication,也许也不为一种理解,

但DCS与PLC应用的场合有所不同,同时这些想法也是基于现在的工控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某天也许这种理解错误就更多了

欢迎与工控的朋友讨论:wfbghs1@163.com

网友C: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指的是在现场控制的层面我们采用的方式。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指的是我们所做的整个系统关注的是数据采集与监视,形成报表、数据统计和结果分析,以便合理有效地实现控制。

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分布式控制系统,指的是系统的控制形式,一般为现场层多点分布,控制层集中管控。

上述三种实际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特别是第一种,不能和第二、第三种放在一起比较,在实际工程中,第二种或是第三种系统中底层也常常会用到PLC。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偏颇之处希望指教!gaohuibj@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