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变频器在CDP32控制面板上不能本地给定速度?

楼主(2009-07-07):
ACS800 -107的。模块3个均为R8I,带600KW的电机,本地辨识电机,静态辨识,辨识其间出现过电流居然小于100A的情况,而且完成之后,CDP32打到本地,启动没有问题,但是在本地给定(CDP32上给定)速度的时候,速度自动回0,不能给定,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转让 ACS800-01-0005-3+P901+RTAC-01+RPBA-01 这批货共十台。由于项目停上被迫拆回,机器全新,只在调试现场放置半年,总运行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所以不影响再次使用。变频器包装完好,资料、配件齐全。有用到该机型的朋友请联系我。 13757166641 俞先生 QQ:664711007

网友B:
模块3个均为R8I,带600KW的电机,本地辨识电机,静态辨识,辨识其间出现过电流居然小于100A的情况,而且完成之后,CDP32打到本地,启动没有问题,但是在本地给定(CDP32上给定)速度的时候,速度自动回0,不能给定,

奇怪

网友C:
是很奇怪,检查一下状态字和控制字,是不是有什么信号被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