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台达PLC中RS指令和SET M1122发送请求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9-07-07):
台达PLC中RS指令和SET M1122发送请求有什么关系

我要发送一个数据的时候,是先执行RS指令呢还是先置位M1122呢,他们的时间间隔是多少,他们是需要脉冲触发呢还是一个点闭合呢

网友A:
先执行RS指令,然后再置位M1122,M1122需要脉冲触发。RS指令与M1122没有时间间隔的要求。

网友B:
好像和三菱的一个样。。

楼主:
我把两个倒一下个,用串口精灵监视,发现连续发送出去两次

楼主:
倒过来后就好了

有意思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用串口精灵发送数据的时候格式有错误,反正接收到的数据就是跟发送的数据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