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转向问题

楼主(2009-07-07):
请问一下大家: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改动参数来改变电机的转向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要看变频器的功能,现在大部分变频器本身就有这个参数设置,可以通过改变频器参数实现电机的换向。。

楼主:
台达的VFD-M和VFD-B有吗?有人知道吗?我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

网友B:
现在大部分变频器本身就有这个参数设置,可以通过改变频器参数实现电机的换向。

网友C:
改变电机的转向?还得问你自己,你用什么方式控制变频器,是用通讯信号?是用开关量信号?还是模拟量信号?还是………?

楼主:
就用外部端子,我输入正转指令的时候我的设备是反转,我输入反转指令的时候设备是正转。如果我不改变接线,只用改变参数能改过来吗

网友D:
对:alb 关于

就用外部端子,我输入正转指令的时候我的设备是反转,我输入反转指令的时候设备是正转。如果我不改变接线,只用改变参数能改过来吗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你的三相输出接错了

网友E:
仔细看下说明书,有个参数是专门修改电机转向的

楼主:
对:gaotianxiang163 关于回复内容:
对:alb 关于

就用外部端子,我输入正转指令的时候我的设备是反转,我输入反转指令的时候设备是正转。如果我不改变接线,只用改变参数能改过来吗

七楼的chinazzu说有一个参数,专门改电机转向,我把台达VFD-M系列和VFD-B系列参数翻了一遍也没有找到,能麻烦你找一下告诉我哪个参数吗?也许我是视觉疲劳老是漏看了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你的三相输出接错了

内容的回复:

线没有接错,你说接错的话也可以,不管怎么样倒一下线肯定是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下说明书,有个参数是专门修改电机转向的

网友G:
参数中有一个与设定方向相反之类的就是。

网友H:
外部接线可以调整,内部参数设定也有这个功能

楼主(2009-12-21):
我没有找到,高手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一个吗?

网友I:
大部分变频器本身就有这个参数设置,可以通过改变频器参数实现电机的换向

网友I:
02-04参数,看看是不

楼主:
VFD-B系列变频器02-04参数为电机运转方向设定,00:可反转;01:禁止反转;02:禁止正转。是这个参数吗?我感觉不不对呀

网友J:
VFD-M 系列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可不可以反转.

而是变频器与电机都接好线后,不改变接线而改变电机的转向

网友K:
应该是不能的~~~~

楼主:
恩,我现在也这么认为

网友L:
不用台达的,好多品牌都可以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可不可以反转.

而是变频器与电机都接好线后,不改变接线而改变电机的转向

变频器几乎都有这样的功能,如果是端子控制,方法有二:

1、细看说明书,通过调整参数改变电机方向(有些变频器称改变输出电源相序);

2、不调整参数,把运行端子接到另一输入就可以反转,如有些DI1为正转,DI2则为反转;(具体还是要参考说明书)

楼主:
哦,是这样呀,我再看一下

网友N:
我们看下这两个面板,如果只是面板操作,台达B系列是改不了电机方向的,而艾默生的TD3000和天正的TGCV5都有FWD/REV按键,就可以改电机方向了。上面只说的是面板功能,参数都不用修改的。
      我们再看下外部端子操作:
     外部控制,一般的变频都有关于方向的控制的参数的:
这是TD3000的
这是VFDB的
这是TGCV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