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硬件组态不能更改

楼主(2009-07-07):
我这有一个西门子step7项目,硬件组态不能更改,且所有模板参数均为灰色显示,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设置或其它情况,澄清CPU的读写保护没有加密,谢谢指教!

网友A:
也许是程序的版本和你的step7版本那个????

楼主:
我的step75.4 sp3应该够高了吧

网友B:
一种因为cpu的版本,另外就是plc程序加密

网友C:
如果你放心的话,给我发一份看看,我的QQ 85832183

网友D:
是不是程序加密了啊

网友E:
通讯有问题没

网友F:
没有遇到过,可能程序加密了。

网友G:
很可能是项目所在的文件夹设置了只读属性,取消只读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很可能是项目所在的文件夹设置了只读属性,取消只读就可以

楼主:
没有设置只读属性,同一个项目里的另外一个CPU组态没问题,咨询了一下客服,说是我的编程环境与原始编程环境可能不一样。更新了一下step7到sp5,提示说没有simotion软件,可能问题出在这了。

网友I(2009-10-19):
安装了一个插件 用于相关的硬件组态的加密 权限是只读

网友J:
涡街流量计告诉您不能改。

网友K(2012-06-25):
我的软件版本是S75.4,SP5的,在硬件组态对象属性里呈灰色,也是不能更改;

还有一个现象:在扩展机架里,DI或DO32以下的对象属性里显示为不能和主站总线连接,只有32的才可以,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高手解答!

我的邮箱:93712474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