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式和间歇式包装机的区别?

楼主(2009-07-07):
连续式和间歇式包装机在PLC程序方面的区别?

小弟我在写个连续式包装机的程序,.以前只写过间歇式的,用的是PLSR。

现在要写连续式的,脑子很空白,不知在控制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大哥请指教些经验啊。在写程序中要注意什么?怎么控制电机的脉冲?

网友A:
你总得把控制的要求说一下吧

楼主:
以前是当用光标跟踪时,光标照到产生中断.控制电机停止动作.

但现在光标照到后应该怎么动作?

楼主:
就是如何做电眼跟踪切膜,送膜电机是由伺服控制,切刀在主电机的凸轮控制.

主电机只有变频器控制, 请教一下应采取什么方案控制伺服?

楼主:
奇怪 我怎么看不到回复..

网友B:
建议百度“飞剪”、“追剪”之类的系统参考一下控制原理

网友A:
其实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对光标计数,到一定次数中断,这还要看是对什么包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对光标计数,到一定次数中断,这还要看是对什么包转。

只不过是对光标计数,到一定次数中断,

这几句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谢谢!!超级谢谢!!

楼主:
我现在就去试试!!!!

网友C:
根据你的长度来控制中断,可以吗

楼主:
长度控制中断?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供膜有必要用伺服吗?用变频足以满足包装机精度要求。如用伺服,使用位置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