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产品专家门诊(有问必答)

楼主(2009-07-07):
今日开诊,联系方式:qq:80875002;邮箱:ivo2004@21cn.com.

网友A:
松下伺服MSDA043A报16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
Er-16,过载报警。三种情况:1.过载保护。2.UVW相序不对。3.驱动器损坏。

网友B:
电机动力线坏也有时候报     电机坏也有可能

网友C:
请注意A系列的还有一种情况也会报过载:编码器电缆中有一对是电气角信号,接反了也会报警。

不过估计你的基本上可以排除,多半是用了有些年头了,不太可能是新接的线吧。

楼主(2009-09-27):
最新消息,松下第5代全数字交流伺服系统A5问世,有需要资料请回复。

网友D:
楼主麻烦发一份A5的资料给我,121007972@qq.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新消息,松下第5代全数字交流伺服系统A5问世,有需要资料请回复。

麻烦给我发一份,wkcn@163.com

网友F:
你们好,小弟有一台msdb系列,led上显示dd,不知道什么故障?也不是数字?请教!

楼主(2009-10-28):
答复:happymecn Xhappymecn
资料已经发到你邮箱,请查收!

网友G:
麻烦也给我发一份,liqy_2006@126.com,先谢了。

网友H:
楼主发一份A5的资料给我,kingserv@163.com.谢谢!

网友I:
请问楼主,是否有MSD043A1XXV的手册,可否给我发一份。yaoe1981@163.com

网友J:
l楼主你好,麻烦给我发一份 ,zgs2261◎163,com  谢谢

楼主:
楼上四位要的资料已发出,请查收。

网友K:
报ERR21故障,我能确定接线没有问题,还有其它原因吗

楼主:
to:tonight

发给你了,查收一下。

网友L:
一台MSDA103A1A驱动器,一上电,全部数码管全亮,并闪烁,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M(2009-11-30):
电源板上的问题

网友N:
请问楼主,是否有MSD043A1XXV的手册,可否给我发一份。yushenzz@163.com

楼主:
to:jack7386

报警Er21,如果确定线没有问题,就是外部干扰的问题,尤其是在多台驱动器同时工作的情况,会产生互相干扰,想办法排除干扰源,注意电机的动力线最好加屏蔽层。

to:xyh978

驱动器的显示管可能坏了,还有就是排线松了。

TO:宇升

发给你了,查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于复强兄!。。。。。。。。。。。。。。。。。。。。。。。。

阁下过奖了.

网友P:
我用的是A系列400W带抱闸的那种伺服电机,我开机时上面的LED灯显示为0但是当我用上一段时间后即使我停下来它还是老在-1到-2之间跳动,然后过一会就会有11号警报产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Q:
我也有一台MSD043A1,通电报Err22故障,输出继电器没释放。请问邹兄是那部分故障?请发资料到scorter@21cn.com,谢谢!

楼主:
to:wanghu1207

你说的两个现象:1.“即使我停下来它还是老在-1到-2之间跳动”如果你用的是模拟量指令那就要注意零漂的问题,如果是脉冲指令就是外部有干扰。2. ”11号警报“  是欠压,查一下电压。

to:wan

如果编码器联接线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电机故障,建议送修。

网友:
请问楼主:

有一项目。选用伺服电机。目标位移采用磁致伸缩传感器(4-20mA)。怎么做全闭环位置控制?松下如何选型??A5可能时间来不及。上位采用s7-300PLC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意思是。看样板。松下A4有全闭环功能。但是貌似只能带光栅尺。而我的传感器是4-20mA。要求控制精度0.05mm。所以想问下有没有简便的方法用A4完成该功能。

楼主(2009-12-31):
to:西玛仪表

不知阁下上次沟通后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网友R:
松下伺服MSD043A1XXV报38故障怎么处理?LXY_098@163.com

网友S:
谁能发几个伺服马达的PLC编程例子.包括I/O表,还有伺服马达的电子齿轮比.钢性.,.等参数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用途,,哪位大哥发点资料来学习一下,小弟先在这谢谢了,有资料的请发到qinxian168@sohu.com

网友T:
我有两台a系列400w伺服,归原后朝一个方向连续转动假设100圈后,停下来的位置偏移了原点,plc也是用的松下的,是位置模式,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我现在用的笨办法,停下来后再归一次原

楼主:
to:huangqinxian

你可以参考我们的使用说明书,有详细的讲解。

to:linjianmu

你可以监控一下驱动器收到的脉冲和反馈脉冲,可能是有外部干扰造成的。

网友U:
发给我一份吧,我们公司有大量伺服,喷气织机用,huijun6868@163.com

楼主:
to: jiaming188

请注明你要什么资料。

网友V:
伺服驱动器MSD 电机MSM   通电后驱动器R0闪烁?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02-05):
to: xiaobai863

驱动器电源模块故障,建议送修。

网友W(2010-05-03):
你们好,我也有一台msdb045a1a11伺服驱动,请发份相关的中文使用手册,谢谢!yongjunc1@qq.com

网友X:
楼主,能否发一份MSDB045A1A11伺服驱动,请发份相关的中文使用手册,谢谢!我的邮箱liguanlin1018@163.com

网友Y(2010-06-04):
给我一份QQ :442419579

网友Z:
三菱PLCFX2N能直接控制松下A4伺服驱动器不能?

有两个老师都说不能,需要三菱的伺服驱动模块。郁闷啊。郁闷啊。。

网友AA:
楼主:伺服err-21报警 解开伺服电机连线后报警消失,难道伺服电机损坏了吗?

网友AB:
多谢楼主,衷心表示感谢!

网友AB:
我是深圳弄潮儿,多谢了

网友AC:
我公司工程上要用松下的伺服电机,但是由于系统问题没有办法直接使用伺服驱动器,想找一点关于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和控制的基础文档,希望楼主能够帮忙,先谢谢了!我的邮箱:wcx_101@sina.com

网友AD:
我这有好几台松下A4伺服驱动器,在停机和开机状态下,显示屏里的数字总是在闪烁,有时还出现报警(闪烁的报警)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MZ5858@163.com

邹师傅请发一份A5的资料给我吧,谢谢!MZ5858@163.com

网友AD:
邹师傅请发一份A5的资料给我,谢谢!MZ5858@163.com

网友AE:
A5比A4好在哪啊?

网友AF:
我有一台松下MQDA043A1A的驱动器(400W,3相200-230V输入),现在想买一套电机与之做实验。查了资料,MQMA系列的100W-400W的电机应该都可以用的。可是,MQMA系列的电机没现货,周期长。 请问版主:有没有能够完全替换MQMA100W-400W的其他系列的松下电机?使它用于松下MQDA043A1A的驱动器(400W,3相200-230V输入)。我电话:0512-68051140  QQ:1002937095 陈工

网友AG:
邹师傅  请给我一份  MSD043A1XXV 的资料可以吗?1013508620@qq.com

网友AH(2010-07-05):
请问:零速钳位功能启用后,在26号脚开路时,伺服控制器是否应该显示“0”?松下A4伺服

网友AI:
请问:有无松下伺服驱动器MCDDT3520的说明书,给我发一份,邮箱:lyboy2@sina.com

网友AI:
邹师傅请发一份松下MCDDT3520的资料给我,邮箱:lyboy2@sina.com

网友AJ:
邹师傅 请给我一份 MSD043A1XXV 的资料可以吗?感激parneting@126.com

楼主(2010-09-09):
以上各位的疑问我都回复你们的邮箱里了,请注意查收。

楼主:
友情提示:

A5的驱动器是可以带A4的电机使用!!

新品推出:

850W 1500rpm MDME092GCG

楼主(2010-10-20):
以上各位请查收邮件!!!

to: youarewho

 “伺服err-21报警 解开伺服电机连线后报警消失,难道伺服电机损坏了吗? ”

你查看一下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如果连接线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外部干扰造成的。电机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to:海阳电器

"我这有好几台松下A4伺服驱动器,在停机和开机状态下,显示屏里的数字总是在闪烁,有时还出现报警(闪烁的报警)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驱动器显示器一直闪烁:1.显示器老化了。 2.电机处于超负荷工作但是还没有达到Er-16过载报警等级。

网友AK:
我的是A5的驱动,用在木工雕刻机上,雕刻一会后会出现上台的现象,而且是比较光滑。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L:
邹师傅你好 我想用开关电源+电位器输出模拟量来控制伺服(转矩控制),能实现吗?这样得到的模拟量会不会损坏伺服?需不需要再加什么保护器件?另外能不能帮我参考下电位器(最好带指针)、松下伺服的选型和简单电气图。谢谢!  feiyixin@qq.com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关于邹师傅你好 我想用开关电源+电位器输出模拟量来控制伺服(转矩控制),能实现吗?这样得到的模拟量会不会损坏伺服?需不需要再加什么保护器件?另外能不能帮我参考下电位器(最好带指针)、松下伺服的选型和简单电气图。谢谢!  feiyixin@qq.com

你那样的控制伺服是可以控制的!不会损坏伺服!转矩控制,速度限制!

网友AN(2010-11-24):
你好 A4系列的 故障 ERR62 啥意思呢   是怎样的检测方式 谢谢

网友AO:
A4伺服报14号、22号故障分别是什么原因?这样处理?谢谢!

网友AP:
邹工你好:

 有下面几个问题请教:

1、参数PR 21具体意思?正转2圈后反转2圈是什么意思?是停车时候的动作吗?

2、参数PR70具体意思?这个参数只是脉冲偏差过大报警用,还是脉冲过大后参与调节过程?参数中“单位:X256X编码器分辨率”是什么意思呢?

3、JOG状态,没给行走指令,电机震荡。请问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谢谢了。

楼主(2011-01-05):
“我的是A5的驱动,用在木工雕刻机上,雕刻一会后会出现上台的现象,而且是比较光滑。请问是怎么回事?”

-你描述的上台现象应该是Z轴出现干扰问题,可以通过监控d06.cps确诊一下是否收到干扰脉冲。如果有干扰的话,检查连接线的屏蔽效果及接地。

“你好 A4系列的 故障 ERR62 啥意思呢 ”

-Er62是驱动器电流输出模块故障,建议松修

“A4伺服报14号、22号故障分别是什么原因”

-Er-14 过电流 :1.检查U,V,W的相序是否正确 2.增益过高 3.驱动器故障送修

Er-22 编码器通讯错误 :1.检查编码器连接线; 2.干扰

有下面几个问题请教:

     1、参数PR 21具体意思?正转2圈后反转2圈是什么意思?是停车时候的动作吗?

     2 、参数PR70具体意思?这个参数只是脉冲偏差过大报警用,还是脉冲过大后参与调节过程?参数中“单位:X256X编码器分辨率”是什么意思呢?

3、JOG状态,没给行走指令,电机震荡。请问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1.Pr21是自动增益调整的一个选择项。

2.Pr70位置偏差过大设置:脉冲偏差过大报警用

3.应该是你的增益调整过高导致电机震荡。

2.

网友AQ:
邹工 请给我一份 MSD043A1XXV 的资料可以吗?感激 有yecaijian@163.com

网友AR:
邹老师您好!我们一直用A4伺服驱动器与医疗设备上,现在主要问题是驱动器对B超图像干扰很大,具体可看本坛我发布的问题,可否有好的方法建议,A4的载波频率是多少,谢谢!邮件:dch_group@163.com

楼主(2011-03-02):
对:laocai21 关于

邹工 请给我一份 MSD043A1XXV 的资料可以吗?感激 有yecaijian@163.com

内容的回复:请查收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关于邹老师您好!我们一直用A4伺服驱动器与医疗设备上,现在主要问题是驱动器对B超图像干扰很大,具体可看本坛我发布的问题,可否有好的方法建议,A4的载波频率是多少,谢谢!邮件:dch_group@163.com

伺服驱动器确实会产生电磁干扰,这个只能在你的其他电子设备上做好抗干扰措施。

网友AS:
松下伺服14,16最常见了。最近18也常见了。哈哈,18,18,我要发了。

网友AT:
松下A4伺服停止时为什么会抖动?  伺服电机与传送带通过同步带联接,功率400W,当传送带上的物品感应到感应开关后,伺服电机停止,但是伺服电机会不停的抖动,更甚至于尖叫。
如果将增益、刚性等参数设置好后运行正常,过几天后,故障依旧。请教如何调试此类故障。谢谢!

网友AU(2011-04-01):
能否发一份让松下A4伺服转动90个角度的脉冲程序给我?173675436@qq.com

S7200的PLC,要让电机转动的速度达到最快,响应的时间也越快最好,谢谢

网友AU:
请问在位置控制的情况下如何将电机转动的角度达到最快速度?

还是响应时间达到最短呢?谢谢!

网友AV(2011-05-14):
我有一台MHDA503A1A驱动器报ERR22请问是什么故障?有这种型号的操作手册吗?请发一份给我行吗?谢谢了

网友AW(2011-06-23):
还有A1系列的说明书吗,给我发一份吧,谢谢!cqqxjian@163.com

网友AX:
邹工你好!

         我有一套老松下伺服,驱动器是MDD253A1W    电机是MFA055MB5NB的,请问可以配套用吗?可以的话请赐说明书或接线一份。感谢!

      我的邮箱是XHSY8888@qq.com

网友AY(2011-09-06):
邹工您好:我有一台MHDA503A1A驱动器报ERR22请问是什么故障?有这种型号的操作手册吗?请发一份给我行吗?我的邮箱是 yue.yuedong@163.com   谢谢了

楼主(2011-11-14):
to:求知求学

松下A4伺服停止时为什么会抖动?  伺服电机与传送带通过同步带联接,功率400W,当传送带上的物品感应到感应开关后,伺服电机停止,但是伺服电机会不停的抖动,更甚至于尖叫。
如果将增益、刚性等参数设置好后运行正常,过几天后,故障依旧。请教如何调试此类故障。谢谢!

--如果你使用的是自动增益调整功能的话,请再调试好增益之后将Pr21->0(关闭自动增益调整)。另外电机停止时会不停的抖动可能是负载惯量比较大的情况,此时刚性不可以调的过高,建议最好更换大惯量电机或者大功率的电机。

to:feiyu387

"

请问在位置控制的情况下如何将电机转动的角度达到最快速度?

还是响应时间达到最短呢?谢谢!

"

--想要提高电机的响应时间,需要从机械方面降低负载惯量,选用小惯量大容量的电机。

to:haoqiang

资料已发,请查收!

to:qxjian

资料已发,请查收!

to:鹏博机电

资料已发,请查收!

to:yueyuedong

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AZ(2012-02-20):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麻烦发一份A5的资料给我,121007972@qq.com.

皱公/能发份MSDB045A1A11的说明书给我麽!?拜托了

网友AZ:
皱公/能发份MSDB045A1A11的说明书给我麽!?拜托了

906388978@qq.com

楼主(2012-03-23):
to:1989113
MSDB045A1A11 这个型号的资料我查不到,没有办法提供给你。

网友BA:
老机器A4伺服驱动器  速度控制模式  用电位器控制  运行后  数字面板显示的转数变化比较大(相差几十转)  正常的机器比较平稳,这个情况 有可能是电机出问题吗    一般用这个方式  转数的变化大不大的。

网友BB:
邹公!你好!有松下MSD011P1E伺服器接线图吗?调试设置软件那里有买?我的邮箱876791967@QQ.COM,手机13712512365

楼主(2012-09-07):
to: Sigma

"老机器A4伺服驱动器  速度控制模式  用电位器控制  运行后  数字面板显示的转数变化比较大(相差几十转)  正常的机器比较平稳,这个情况 有可能是电机出问题吗    一般用这个方式  转数的变化大不大的。

"

1。处理一下零漂问题。

2。可以适当降低参数Pr50速度指令增益。

3。一般速度波动值在+/-5rpm

to: 徐洪亮

抱歉,我这里没有。

网友BC(2013-02-06):
邹师傅请发一份MSD的资料给我       1223231018@qq.com

非常感激

网友BD(2015-04-21):
你好,请问邹师傅 您有没有这样一款电机型号的手册MFA055MB5NB 跪求。。万分感谢   邮箱1061234385@qq.com

网友BE(2015-07-02):
你好,邹师傅,我这里有个松下的伺服,会出现把脉冲和方向都拔了,但伺服电机还是会自己慢慢行动

济南,小泉

网友(2016-11-16):
引用 楼主:
楼上四位要的资料已发出,请查收。

问一下,松下

驱动器显示屏上r0闪烁是什么故障,谢谢,

济南,小泉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四位要的资料已发出,请查收。

问一下,驱动器显示屏上r0闪烁是什么故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