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变频问题

楼主(2009-07-07):
这几天接了一个项目。一个工厂浴池的恒压供水系统。要求不论几个人洗澡压力必须保持恒定。水泵3.7KW.我有个1MP的压力变送器给PLC模拟信号,然后PLC再给变频器模拟信号。保证水压。现在出个问题耶~如果就一个人洗澡的话,我的变频器难道要几HZ的那么运转么?电机不会有什么损害么?这个供水系统我没做过,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各位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本身是不能运转的,电机可以那样运行,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B:
恒压供水。。我做过的。。我也没用过PLC直接用变频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本身是不能运转的,电机可以那样运行,可以直接使用

我有些没看明白,能否具体一点呢?。经常给电机几HZ的频率让它运转是没问题的么?

网友C:
可以不用PLC的用友PID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只有一两个人洗澡时,你的水压变化不会那么大,需要等到用水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引起泵的启动补压,这时候需要的频率不会太小,尤其是当你的澡堂配置了稳流器后更是如此

网友E:
应该没那么复杂。。。。

网友F:
把最低频率设定的高一点,没必要用PLC

quanshunkeji.zw78.com/

网友G:
直接一个压力传感器与变频器就可以做到了,另外变频的最低运行频率要设定高点。完全没必要用到PLC,因为基本上的变频都有PID功能,用这个足够了。除非你想乘此机会练下PLC编程,倒是一个机会。 QQ:495118878

网友H:
这又不是一拖N,没有必要用PLC,变频器内部一般用PID功能。在低频段变频器一般有电压提升功能,不要怕

网友I:
-----------------太低频率,上不了水。哪里有压力?最低频率设高点,

不要PLC

网友J:
万事大吉 一城盐城上矸砉上矸破坏上干 直上一二十二要在上是电一十一睡睡

网友K:
要不要plc都可以,低频设为20hz,,恒压设好,pid调稳定即可。

网友L(2009-08-06):
用远传压力表加变频器够了,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远传压力表加变频器够了,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请教一下:比如出口压力要1Mpa时  这个远传压力表应该选多大量程的呢  在变频器里频率上限应该设多大撒?  设成反比函数的吧

网友N:
没有必要用PLC的啊,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自带有PID功能,内部的参数调一下就行。

网友O(2009-09-08):
我做过恒压供水,用的是变频器内部PID功能。水压稳定。

网友P:
jghdkfj gkfdj gdg dg 有必要用PLC的啊,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自带有PID功能,内部的参数调一下就行。

网友Q:
没有必要PLC,变频器可以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关于jghdkfj gkfdj gdg dg 有必要用PLC的啊,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自带有PID功能,内部的参数调一下就行。

网友S:
用一变频器加一远传压力表就搞定了,还用到PLC,唉。。。。

最小品频率设25HZ,减泵时间设长一点点,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