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主控板

楼主(2009-07-07):
有哪位知道安川变频器的主控板能否代换,比如安川P5系列的,我想用5.5KW的主板去代换22KW的主板,都需要调整那些参数,如果什么参数都不调整可以用吗。会不会存在功率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A:
不行,因为驱动功率不一样。

网友B:
o2-04........................

网友C:
可以代换 按功率主板分三种

网友D:
可以,O2-04更改就行

网友E:
安川P5的不是O2-04吧,G5的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