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8变频器面板按键没反应

楼主(2009-07-07):
ATV68变频器面板全部按键没反应,但显示及状态灯正常,变频器开停正常,请问是按键盘损坏还是面板电路有故障?施耐德有没有单独的按键盘购买?

网友A:
是不是按键被锁了!!!!!!!!!!!!!!!!!!!!!!!!!!!!!

网友B:
绝对是面板坏了,估计从施耐德买不到,还是在这里问问吧。

网友C:
面板坏了

我是北京希林恒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线咨询客服,提供触摸屏,PLC,电路板,变频器等工控产品维修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详细信息登录网站:http://www.xilin.cc
维修范围:触摸问题、按键问题、显示问题、通讯问题、电源故障、主板问题、系统问题等.
我公司现在最擅长的:维修各国家的触摸屏(屏碎,黑屏,白屏,触摸不好用,无通讯等故障)、西门子S5 PLC和各种变频器。
期待与您合作的机会,谢谢。联系:李小姐,15810477291,010-88251886-8019
QQ:1157126895 传真:010-88251948

网友D:
这位兄弟,你先把变频器断电,后把面板和控制板之间的排线重新插一下(注意控制板上固定排线的朔料端子容易坏,小心点),再上电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肯定是面板坏了,我公司有这个面板,可以卖给你。电话13924026508

楼主:
谢谢! 等设备有机会停下来重新检查排线

网友D:
好的,不谢!兄弟,请问你公司在哪儿啊?我是做schneider售后服务的

楼主:
     广州开发区

网友E:
东元72007.5KW/380V变频器一启动不到一分钟就报过电流,检查输出平衡,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呢?急!急!急!

网友F:
东元72007.5KW/380V变频器一启动不到一分钟就报过电流,检查输出平衡,请检查负载。如有疑问,请联系:13424379830 杜

网友G:
元72007.5KW/380V变频器一启动不到一分钟就报过电流,检查输出平衡,如果负载没问题,查电流传感器,查驱动的光偶,,这个机器的主板电流和电压检测也经常出问题。。13056660695技术交流

网友H:
面板坏了     东元72007.5KW/380V变频器一启动不到一分钟就报过电流,  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