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由RUN到STOP状态

楼主(2009-07-07):
当CPU遇到故障和错误的时候,PLC由RUN到STOP状态,这时PLC的DO输出是保持还是全部都复位?

我怕如果遇到故障STOP,我的有些输出是不能保持住的?,必须复位,不能有输出!

大这说是保持?还是复位停止?

网友A:
在Run进入Stop状态,DO的保持状态取决于你在硬件组态中对于DO模块的属性设定。

以上。

网友B:
楼上的,请问怎么进行属性设定,我在组态里怎么没看到啊,请教了

网友C:
我公司现在有一台PLC 出故障,DO输出全无。

网友D:
查看DO模板上的24V接线是否正确,监控程序相应的输出点,还有背板总线,最后找一块DO模块更换啦

网友E:
弱弱的说一句:应该都保持

网友F:
在Run进入Stop状态,DO的保持状态取决于你在硬件组态中对于DO模块的属性设定。可在PLC的硬件属性中的I/D模块的强制保持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