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输出到电动机间电缆长度问题

楼主(2009-07-08):
变频器输出驱动电动机,中间一般选择电缆跨接方式,但是由于变频器的过流、过压以及谐波和电源不平衡等因素的制约,长的电缆线输出时,需要在变频器输出端接入电抗器。到底变频器输出驱动电动机之间电缆线长度如何确定?

网友A:
长度不够 会报 电流过载的故障码的

网友B:
小功率,100米内,大功率300米内

网友C:
一般变频器使用手册上会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