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Bit编码器讨论

楼主(2009-07-08):
听说广州数控的伺服,现在采用的是德国hengstler的17bit编码器。其通讯方式是采用BISS协议:clock+data。

据我了解,日本TMAGAWA 也有17bit编码器。其通讯方式是采用RS485方式。

哪位TX知道这两种方式的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
BiSS是开放式编码器接口协议,数据传输率高(10Mbps?),支持采样同步,多点连接等功能。

多摩川的协议是专有的,非开放协议,数据传输率有限(目前似乎仅有2Mbps,更高的还在开发),看不出有明确的采样同步机制。

就Hengstler和多摩川的17位编码器本身而言,可能多摩川便宜,但是精度也低,同为17bit分辨率,Hengstler标称的角精度为±35角秒,多摩川的为±80角秒以上。

网友B:
要是价格合适,稳定,质量可靠,就是2500线的产品也大有市场。

网友A:
2500线是当前国产伺服的主流配制,也许还会长期存在下去,但肯定不是国内伺服技术发展和产品升级的主流方向,也不会是未来的主流产品。

楼主:
17bit增量式编码器,价格能做下来吗

网友C:
关于17位细分的精度,我的博客有我个人观点的介绍,欢迎过去踩踩http://blog.gkong.com/more.asp?id=93282&Name=gemple

网友A:
如果有国产的17位编码器,大家觉得什么价格可以接受? 如果直接做到20位大家又以为如何?

网友D(2011-02-28):
从台达20BIT 的电机和普通的电机价格相差几十块钱可知高分辨率的编码器价格不会很高。

网友A:
那得是自己造!或者很铁的OEM

网友E: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17位的编码器接到伺服放大器上的脉冲是131072,这个131072是做4倍频后的数值吗?如果我把这个17位的编码器接到步进电机上,那编码器转一圈是多少脉冲?

网友A:
17位的编码器都不走脉冲,所以也无所谓4倍频,如果一定要对比AB脉冲的那种,就算是4倍频后的数值了。这样的编码器一圈可以给出131072个不同的位置值。

网友E:
谢谢波恩大侠指点,听说是走通讯方式,那是不是驱动器直接采样编码器的数值?

网友A:
采样还是在编码器内完成,通讯只负责传输结果和其它配置、参数等。

网友F:
多摩川的17位绝对编码器,刻线是9位,再经过256倍细分得到17位的

网友G:
17位编码器的使用最好用欧系产品:协议开放,驱动器开发芯片不受日系控制!而且电机跟欧系驱动OEM市场很大。

网友H(2011-05-06):
各位大侠,请教下,要选择一款驱动器能接收多摩川的17位增量编码器信号,要考虑那些参数呢?

网友I:
电压\频率

网友J(2016-05-15):
请教各位,17bit增量式编码器与17bit绝对式编码器的区别在哪?17bit增量式编码器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