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可以设置寸动频率吗

楼主(2009-07-08):
请教:

台达变频器与PLC通讯,1.主频率外接电位器控制,触摸屏读取过程频率

                                         2.寸动频率由触摸屏设置(可以实现吗)

                                         3.触摸屏控制起/停.

网友A:
寸动频率可以通过HMI设置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变频器的寸动频率可以由触摸屏设置,以VFD-B系列变频器为例,只需要在触摸屏建立一个数值写入元件,关联地址设置为0x 010E即可以由触摸屏控制寸动频率

网友C:
PLC与变频器通信时将寸动频率参数进行设定。就可以设置寸动频率了

网友D:
没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VFD-EL的变频器和DOP-B07S200的触摸屏.可以发个例子给我吗?

邮箱:SW.WEXH@GMAIL.COM

麻烦了

楼主:
「編輯On 宏」,使用「宏輸入對話框」,然后輸入宏命令「(2@INVERTER-2000) = 2   启动

「編輯On 宏」,使用「宏輸入對話框」,然后輸入宏命令「(2@INVERTER-2000) = 1  停止

在【畫面】下拉選單中選擇【畫面Cycle 宏】 通讯
• 輸入宏程序「(2@INVERTER-0200) = 3」
• 輸入宏程序「(2@INVERTER-0201) = 4」

可是编译的时候这3段出现错误.

楼主:
「編輯On 宏」,使用「宏輸入對話框」,然后輸入宏命令「(3#1@INVERTER-2000) = 2 启动

「編輯On 宏」,使用「宏輸入對話框」,然后輸入宏命令「(3#1@INVERTER-2000) = 1 停止

在【畫面】下拉選單中選擇【畫面Cycle 宏】 通讯
• 輸入宏程序「(3#1@INVERTER-0200) = 3」
• 輸入宏程序「(3#1@INVERTER-0201) = 4

485通讯COM3亮黄灯,但是按ON/OFF按钮变频器没有变化

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B:
1.检查你的通讯电缆

2.确认触摸屏与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一致

3.确认变频器的站号为1

楼主:
谢谢!LESING

通讯上了.可以启动/停止了

读频率和设置寸动频率怎么做呀

网友B:
元件--->数值输入的方法建立两个数值输入元件,,然后关联装置分别为H2103和H----(你自己查阅一下变频器手册,看一下寸动频率对应哪个参数地址)

楼主:
终于解决了,谢谢各位,尤其lesing谢谢!

台达变频器与PLC通讯,1.主频率外接电位器控制,触摸屏读取过程频率 --建读取数值.地址写入:3#1@INVERTER-2102

                                          2.寸动频率由触摸屏设置(可以实现吗) ---建数值输入.地址写入:3#1@INVERTER-010F

                                          3.触摸屏控制起/停.--建ON按钮 起写入:(3#1@INVERTER-2000) =2 建ON按钮 停写入:(3#1@INVERTER-2000) =1  画面Cycle 宏写入(3#1@INVERTER-0201) = 4

变频器设置:02.00=01                                  触摸屏--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通讯--COM3--新增--控制器delta conteoller ASCII

                     02.01=04                                    通讯参数:人机站=0 通讯方式=485 数据位=7 停止位=2 波特率:38400 检验=N

                     09.00=1                                      控制器设置: 站点=1

                     09.01=3

                     09.04=0

网友B:
怎么表示一下呢?请大家吃一顿?

呵呵,开个玩笑,恭喜调试成功。。。。。

楼主:
可以呀.庆祝一下喝个小酒找个乐乐..哈哈.

网友E(2009-11-16):
這樣不能手/自動,如按啟動,都能啟動

网友F(2010-01-18):
搞不清楚INVERTER这个宏指令从哪里来的,说明书里好像没找到.

网友G(2010-07-26):
15楼说得好。那些INVERTER什么的东西怎么都感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说明书里面都找不到!

网友H(2012-12-18):
大家好,我现在也是MCGS和变频器通讯,但是不知怎样设置,能否发一个样例工程,参考一下;谢谢了。我的邮箱:

zhangshubin41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