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加热管,星接和角接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星什么时候用角?

楼主(2009-07-08):
380V加热管,星接和角接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星什么时候用角?有点加热柜是角接的,厨房的蒸箱等设备却用的是星接

网友A:
改变了电压就改变了发热功率。。你自己想吧

网友B:
加热管额定电压有220V和380V两种,380V 的加热管只能三角接法了

网友C:
380V的 都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D:
        根据加热情况而定,  改变了接法就改变了发热功率, 加热快慢不一,同三相电机同理。

       另,加热管额定电压也是一个因素。

楼主:
四楼说的对,厨房保温台用的是380的,是星接,但加热管电压时220的。

网友E:
主要根据加热管的额定电压。

网友:
如果是额定电压是380的,两个都可以接,但是星形接法功率减小,加热慢,如果是220的,只能用星形接好!

网友F(2009-09-25):
220的,380V的也能用星形接,也能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G:
功率=U平方/电阻,只要额定电压不超标怎么接都行,功率变了而已。自己也可以找三根单独的加热管接成三角形供电

网友H:
我们的变频电源可以做到单相变三相。

变频电源是提供不通用电环境的电源设备,它可以做为一个供电电源来用,正弦波输出,输入端的电压和频率都可以用一定的波动范围,输出端可以调节,电压0-300V,频率可以设定45-70,当然也可以定制,范围可以扩大。而且变频电源有个特点,就是可以使输出端的电压和频率稳定,就是具有一定的稳压稳频的功能。
最后,小弟在这里给自己做个广告,我是沃森电源的,公司生产和销售各种型号和功率的变频电源,中频电源,岸电电源,联系电话0512-69176280 刘先生

网友I:
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喽,要根据电源和发热管还有工艺!

新麦子~!

网友:
  根据它的额定电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