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的报错

楼主(2009-07-08):
安装Wincc 6.2 在安装SQL SERVER 2005时报错,错误代码1642提示说“补丁不存在或丢失。。。。。”请问哪里有这种补丁?谢谢!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你查查系统是否对sql过敏,如果系统是个人版,sql是服务器版则安装肯定不行的.

实在不行的话,看看安装说明~

网友B:
安专业版的试试吧

网友C(2012-02-03):
我也和你遇到同一种情况了,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能不能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D:
1.要查看系统安装的兼容性。
2。 确定WINCC 版本。
3。确定安装相应版本的WINCC的XP版本。
4。安装XP 消息队列。
5。然后再安装SQL。

《SIMATIC WinCC V7.x,V6.x 及 V5.x 和哪些产品兼容?》——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1927773

还有一个建议你把SQL SERVER 2005做成光盘镜像文件加载到虚拟光驱安装,这个很重要!

网友C:
我就是用的镜像文件用虚拟光驱安装的啊,我系统用的也是专业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