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变频器炸机

楼主(2009-07-08):
伟肯水冷690伏2000kw变频器,上电刚启动,便炸整流模块,调出数据查看,母线电压过高(高出200多伏),厂家现在未查出结果,请问各位大侠,主要问题出在哪,不胜感激

网友A(2009-08-10):
具体是多少直流母线电压呢?  VACON变频器的过压保护值为1250V。

提高直流电压的原因很多的,很多外部因素都会导致瞬间母线电压过高!

网友B(2016-10-26):
具体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VACON变频器说明书的过电压保护值为1250V,

其实际在使用过程中直流母线电压不能超过980V-1000V的,不然经常就会放炮的,

可以调节变压器的出线交流电压(650V左右)来解决,

网友B:
具体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VACON变频器说明书的过电压保护值为1250V,

其实际在使用过程中直流母线电压不能超过980V-1000V的,不然经常就会放炮的,

可以调节变压器的出线交流电压(650V左右)来解决,QQ:976102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