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经常会烧

楼主(2009-07-08):
单相电机起动电容一坏就会烧电机,有什么方法它不会烧。空调泵是典型的例子。

网友A:
启动电容一坏,电机就转不了,时间一长发热大肯定会烧电机的

网友B:
个人认为选择合适的热保护是可行的办法

网友C:
       看看你的电机容量是不是常超负荷运行啦,选合适的执保护或是好点的空气保护开关啦,电容一烧,电机不能起动发热当然烧电机线圈啦。习质量好点的烧的可能性不是长有的吧

网友D:
电机经常烧坏是因为电容坏引起的吗?1。电容不可能这么容易坏,如果电容经常坏,请检查电容的耐压值及电容容量是否正确。 2。电机烧坏直接原因是温度过高烧坏,(1)散热不良,你使用的环境温度是多少,电机散热片要保持清洁。(2)电机短时内产生过多热量:电机负载是否大了些或电机轴承磨损转动不顺至使电机超负荷动行。

网友E:
同意四楼的看法,如果条件允许,还是用三相的。

网友F:
支持4楼和5楼的观点!

网友G:
看看耐压等级和容量对不对?

楼主:
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