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罕见问题,请求支援!!!!

楼主(2009-07-08):
我选用的是ACS800提升机专用传动控制系统,驱动起重机的副钩系统的备用变频器,99,98组参数都和正常使用的变频器参数一样,把它的其他参数复制到备用变频器里以后,只能使用面板启动并且都正常,电流电压和转速都没问题,但是转换到端子输入口控制时,速度给定和正向反向信号都有,就是没有电机反馈电流和转速反馈,电机也不工作,反复试过多次还是没有运行,希望各位高手能出手相助!谢谢!!(注:系统为整流和逆变器分体式的系统)

网友A:
应该是没灌提升软件吧.

网友B:
你是在实际运行参数中看到的速度给定和转向信号吗?是用端子控制还是通讯控制,只有操作面板右上角0转为1变频才运行。如端子运行有没有用零位信号,启动信号在实际参数中看到没有?如是通讯控制,51组站地址有没有设对?仅供参考。

网友C:
转让ACS800-01-0005-3+P901+RTAC-01+RPBA-01 这批货共十台。由于项目停上被迫拆回,机器全新,只在调试现场放置半年,总运行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所以不影响再次使用。变频器包装完好,资料、配件齐全。有用到该机型的朋友请联系我。 13757166641 俞先生 QQ:664711007

网友D:
全是些广告商......................

网友E:
你是说是用端子输入,那么你的D1运行信号有没有啊

楼主:
多谢各位的珍贵意见!我的问题解决了!!我的那个备用变频器是两种机构切换使用的模式,平移机构我使用的是标量参数,因为标量参数在电机辨识时是静态励磁标定!在询问厂商意见后,问题出现在我选用的全是提升机专用变频,软件也是特意为起升设计的,所以在平移机构中,使用标量是不被采用的,只能使用矢量,在重新设置参数后,问题达到解决,在矢量中做电机辨识时,都是采集动态数据,电机达到额定转速的80%,问题就是出现在辨识没做好,系统不承认,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F:
有没有对AB1336R和700S使用的成熟方案的,谢了

网友G:
对:董永 关于

应该是没灌提升软件吧.

内容的回复:你只需要把实际显示信号设为端子输入状态信号,在开机时就可以看到是1还是0.

网友H(2009-08-14):
是啊,ABB变频器在选用DTC模式时,电机辨识是很重要的,而且对电机的参数要求准确输入,否则,即使勉强通过辨识,也会造成变频器运行不稳定或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