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细的电磁感应器工作原理(气压缸上面用的),谢谢!!

楼主(2009-07-08):
本人想清楚知道气压缸上的电磁感应器的工作原理,及具体的接线方法,及它的信号是怎么传输给PLC的,小弟不胜感激!!!!(最好详细一点,带有图片解释的更好)

网友A:
原理是气缸的活塞有磁性,汽缸外面的是磁性开关,活塞到达开关的位置就接通,输出信号

网友B:
       工作原理:磁性开关附在气缸上感应到带有磁环的活塞到时接通输出一个电压信号给PLC。

网友C:
用于汽缸的舌簧式磁性开关

网友D:
   2楼和3楼已讲的明确。

网友E:
就是磁性开关而已,活塞上嵌入一磁环,在汽缸运动过程中感应装在汽缸壁外面的磁性开关,感应到就动作。

网友F:
气缸上的磁性开关有机械和电子二种结构,你一定要分清楚.另外还有二线制接线和三线制接线,不可错接,另外还有电源极性及正负输出特点.我给你一个网址对你有帮助

www.alif.com   它上面有图解,好得很!

                                                                                                    ccnaxm2009-7-9

网友F:
汽缸的舌簧式磁性开关特点,不需要供电,但它无放大作用,灵敏度低.接线方便.

ccnaxm2009-7-9

楼主:
对:ccnaxm 关于

气缸上的磁性开关有机械和电子二种结构,你一定要分清楚.另外还有二线制接线和三线制接线,不可错接,另外还有电源极性及正负输出特点.我给你一个网址对你有帮助

www.alif.com   它上面有图解,好得很!

                                                                                                    ccnaxm2009-7-9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需要的是电子式的,能否细说一下,你给我的网址打不开,谢谢

网友F:
10楼Ziyeliuxing:

对不起,地址应是www.alif.cn  原地址确凿有错误.此公司是专业磁性开关生产户,资料完整可下载 如有问题再商讨.

 关键问题是如采用二线制电子式磁性开关,接线时千万不要直通电源,要串负载,否则会严重损坏此元件.切记!

                                                                                          ccnaxm2009-7-10

网友G(2009-12-12):
汽缸里活塞上有磁铁,活动时,SENSOR里有接触开关,会被吸合,产生信号,到CC-LINK或者是输入模块,在通过这些模块把数据传送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