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ES控制VFD-A和VFD-M变频器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9-07-08):
想用DVP-ES通过485通讯控制VFD-A和VFD-M两台变频器,分别能够实现正反向运转调速,点动运转,通信协议以设为一样的,对于VFD-A变频器使用FWD和REV等专用指令,对于VFD-M变频器则使用MODWR便利指令,请教各位高手,这样做能够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实现,但要注意控制好通讯命令的时序,不可以在同一时间执行两条以上的通讯命令。

楼主:
麻烦你能够说的详细一些吗,怎样做才能有效的避免在同一时间执行两条以上的通讯命令呢?多谢了

网友A:
可以先去台达网站下载101例,看一下关于通讯的范例。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PLC%20101%20samples_sc.pdf

楼主:
多谢lesing了,意识是说两台变频器不同时运行吗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同时运行是精确到什么等级?其实两笔通讯的时间间隔很短,如果你两台变频器同时运行的时间差在50ms可以被接受,那么就可以实现通讯控制两台变频器同时运行。当然如果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同步运行,需要使用广播实现。

网友B:
那您说的广播功能如何实现呢?是不是只要改动下控制器的地址呢?谢谢

网友A:
对,只需要将地址设置为K0

楼主:
多谢lesing,你看错了,我不需要两台电动机同时运行 ,实际上是想将VFD-A变频器地址设为K0,VFD-M变频器地址设为K1,用DVP-ES通过485通讯控制,通讯协定设定为一样的,波特率为4800,分别能够实现正反向运转调速,点动运转,通过按钮实现加速、减速,对于VFD-A变频器使用FWD和REV等专用指令,而对于VFD-M变频器则使用MODWR便利指令,这样的方案可行吗?

网友A:
方案可行,但是VFD-A系列变频器的地址不要设置为K0,推荐『请将VFD-A的地址设置为K1,VFD-M变频器的地址设置为K2』

楼主:
好的,如果使用DVP-SS系列PLC是不是更好,使用点数不多

网友C(2019-06-18):
VFD-A通讯示列:(控制命令)43 03 01 30 31 58 31 30 30 30 30  43表示字母C用ASCII表示 03表示校验和为固定码,01表示单台变频器,30 31表示变频器地址,58 31表示功能码,30 30 30 30表示写入的数据,我也搞了好久,VFD-A的变频器比较老,说明书写的也不明确,跟VFD-B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