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普变频器用电位器调不了频率

楼主(2009-07-09):
一台日普45KW变频器,在设置电位器调节频率时,频率能达到(8-10HZ)然后频率就归零,换了几个电位器,都这样,参数设置和接线应该没问题。在用控制面板控制时,频率设置好后,按运行、停止键,正常。请您指点,谢了。

网友A:
上海培安面板采用编码器调速,永不磨损,超长寿命.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咋了

你到是说说啊~

问题已解决

网友C:
这是个什么牌子呢?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