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300处理ssi信号程序,思路亦可

楼主(2009-07-09):
求s7-300处理ssi信号程序,思路亦可

网友A:
SSI是什么信号啊,我听说过ASI

楼主:
不清楚看看这个~http://www.koyosys.com/admin/upload/SSI%D0%C5%BA%C5%D7%AA%BB%BB%C6%F7.pdf

网友B:
SSI 是指绝对值编码器,其实就是以脉冲信号发出的,与SM 338配合使用。并S7-300 的数字量,本人以前用过的MTS的和巴鲁夫的位移传感器就是这种的SSI, 读PIDxx(就相当于去读模拟量一样就行了),看你的数值对应什么再去计算了哦

网友C:
对:杭儿风 关于

SSI 是指绝对值编码器,其实就是以脉冲信号发出的,与SM 338配合使用。并S7-300 的数字量,本人以前用过的MTS的和巴鲁夫的位移传感器就是这种的SSI, 读PIDxx(就相当于去读模拟量一样就行了),看你的数值对应什么再去计算了哦

内容的回复:

谢谢啊,有例子程序吗,发个过来

网友B:
看不懂不要怪俺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