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下图的接触器哪有?

楼主(2009-07-09):
双电源功能,DC24V,6-10A左右,找不到这样的接触器啊,急,中间继电器电流太小了,不够用。还有电容怎么选啊?

网友A:
很普通的两开两闭,很好找还可以加辅助触点

网友B:
522继电器..........

网友C:
选工作电压48V.DC的522中间继电器,其 触点容量:380V10A, 对于直流其触点容量会小些,可考虑用两只522继电器并联使用,当然触点也要并。消火花电容C,选择0.1--0.4微法,工作电压250V以上的。

楼主:
上面这个电容是消火花功能?不是保证双电源切换平稳的功能?

网友D:
很普通的两开两闭,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