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有没有什么电机可以频繁换向,一秒钟正转一秒钟反转

楼主(2009-07-09):
求解: 有没有什么电机可以频繁换向,一秒钟正转一秒钟反转。谢谢大家,这样的电机叫什么名字,功率需要在2KW

网友A:
伺服电机!

QQ:48422981  电话:13718540056   网站:www.top-cnc.com

网友B:
可以普通电机+机械换向  比伺服经济,还可靠

楼主:
低成本的方案有没有

用伺服电机成本太高

普通电机+机械换向,比如普通电机+偏心轴,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说这样的话电机输出扭矩要大很多,如果用电机换向需要2.2KW电机,如果要是用偏心轴的话需要7.5KW电机

网友C:
伺服电机

www.daitomotor.com

去哪里看看

网友D: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提的是功率

具我所知道的,一般伺服电机的选型 都是看你需要的扭矩及转数的

提功率太笼统了,正常伺服应该是恒扭矩的,这就导致了不同转数时功率是不同的

你对电机性能要求很简单,相信很多伺服电机都能达到了~我就不做推荐了,虽然我也是卖电机了,也有达到你的要求的

楼主:
几十牛米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几十牛米吧

笼统的可以了20-90,这个范围可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