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的前辈,伺服电机额定电压问题

楼主(2009-07-09):
100W的电机,有的额定电压是100V,有的是200V,这个额定电压到底表征什么量?

网友A:
这个额定电压,基本上就是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的需要的电压了。

网友B:
在绝缘允许的条件下,在不同的供电电压下,伺服电机会标定出不同的额定速度、额定电流和额定力矩。欧美电机多会这样给出指标。

对于拖动电机而言,额定电压往往和电网电压一致。

网友C:
版主说的对,电机一般只标称反电动势,比如某电机额定转速为2000,标称1000转时反电动势为80V,即该电机的额定电压为1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