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条重复定位精度能做到多少?

楼主(2009-07-09):
伺服电机轴上装齿轮,1.5模23齿 齿条全长1.5米 定做的普通45钢齿条, 移动速度1.2米/秒,做无规律反复来回运动,间隙有一点,行程内齿轮大约有0-5度间隙不等,(由于安装平面有些不平,不好安装).齿轮压得太紧的话(差不多0间隙),这时噪音会变很大,精度也同样不行.

我要求的定位精度是0.5MM内  ,可以有时跑出来误差1MM左右,总是找不到规律,有时准,有时不准.

具体表现在,

在同一行程内来回,重复定位是准确,(比如在1.5米行程内中第0.5米至0.8米内来回,  应该可以确定没有掉脉冲 )

可是经常在加大或减小回来距离时会出现回来到原位.

在改变行程范围也会找不到原位.总是差0.2-1MM左右,总之找不到规律.

不知是齿条精度不行,还是其它原因.

希望大家多多帮助,谢谢!

本人搞个东东用了几年时间,还是定位精度搞不到,以前用来钢丝同步带也不行,原因是用一段时间后,会定位不准.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多多帮助我,谢谢.

网友A:
建议:

1.使用直线电机,可以不使用齿轮,直接有直线运动。

2.提高钢齿条的精度

3.在控制上采用点校正(如:在0.3米上左走再定位差多少,可以建立软件补偿数据库 和 在原点位置校正)

楼主:
不知你说的直线电机的成本怎样,基于产品本,低端量大型产品,我现在用的750w伺服都是2000块内的,己经超出预算了,用同步带或齿条,正在为了节约成本.也考虑过光栅尺,但1.5米都要1000以上.

楼主:
以下案例,请帮助分析:

经试验,全程1500MM 分700个刻度,  每次齿轮向右前于1刻度15个脉冲,一直到头,每一刻度都能准确在0.0至0.3MM内,大多数都在0.1MM内,这个精度是可以接受的.

但不知为何走多几百个刻度就会产生误差.最要命的是无规律啊,要不然都好补偿的.

很有趣的现像是   开始上电,齿轮在最右边0点

首先是0向左450刻度,定位在刻度向右偏0.1MM以内

再向右走120个刻度,定位在刻度向右偏0.5MM以上(较之前时右偏了0.4MM) (这时如果左走120个刻度,能准确重复定位在右偏0.1MM以内)

再向右走180个刻度,定位在刻度向右偏0.5MM以上(这180个刻度分20次走的,即每走9个刻度时停一下1秒,定位,每次都偏右0.5mm左右)

再向左走180个刻度,是一次到位,中间不停,定位在刻度向右偏0.1MM以内(怪了回复正常)

再向右向左来回走180个刻度,(中间不停) 反复15个来回到最边后,发现向左偏差0.5MM内.(怪了左偏0.5MM) 左右相差差不多1MM,不能接受啊

再向右走180个刻度,定位在刻度向偏左0.5MM以上(这180个刻度分20次走的,即每走9个刻度时停一下1秒,定位,每次都偏左0.5mm左右)

之后,又是来回走动,行程有时会加大或缩小,如100-300个刻度内 精度有时在0.1-1MM左右,有时忽左忽右的偏差.

网友B:
买PARKER的齿轮齿条摸组吧,重复精度在+/-0.05MM,这款是高刚性,高精度的,长行程的。不过,价格有点贵拉,

yongping-cheng@uia-sh.com.

网友B:
1.5M滚珠丝杆可以做的到啊,直线电机相对比较贵一点,不过要看你具体情况,不防,和我一起交流下,

网友C:
哎,就这样一个玩意还要搞几年,同步带跑到下个世纪都能达到你那精度的

网友D:
 普通齿条没有精度可言。

楼主:
今天换了塑料齿轮,间隙调得很紧,声音很小了,不像钢齿轮,杀猪一样响.好像定位不错,但不知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哎,就这样一个玩意还要搞几年,同步带跑到下个世纪都能达到你那精度的

我原来同步带行程是是1.5米左右,移动速度是1.5米/秒,移动重量是30KG,说真的,用同步带,拉得很紧,噪音也很大,我真是做不到我要的精度和稳定性.我用的是15MM 宽T10 3300  ,我不想加宽带子,原因是不便安装,生产不便,维护也麻烦.

我曾做过试验,尽量拉紧钢丝同步带,让机器反复的正反转0.4米左右,急加速,即停,即反转,速度调到最快1米/秒, 连接工作48小时,同步带明显变型拉长,而我的机器就是要这样工作的.

老兄啊,不要看不起人,整一套产品都是我一人开发的,还是我一人投资搞的,同行业的产品开发周期都是3-5年以上,有些人投资成百上千万团队协作研发,国产的这刚一二年才有稍成熟产品,而且是买国外的控制系统,日本的整套机是30多万一台,我国每年进口数千台,没办法,我原是学财务专业的,学了电脑,自学了VB,编写准备系统和上位机编程,光代码都上万行,还有控制系统单片机C语言编程,还学画电路,学电子,现在还要学机械设计,100多个配件中的很多配件都是自己设计画图和打孔切割或找别人加工的,最关键的是要学习行业工艺技术,这行业技术没几年在工厂学是学不会的,还好我一直在做这个行业,有很硬工艺的基础,关于这个项目,还是有一定的技术的,去年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批下来了5个,还有二个发明专利在审批,肯定可以批下来,(还花了时间学专利法,每个专利申请文件多达十多页,都是我自己撰写的,)你们这些工程师们,我容易么.而我一个人搞得成本8000块一台都不用.

请大家多多支持.不要见笑,我只是想多学一点.

网友C:
同步带没这么弱的,你的30公斤应该是重量不是需要的推力,要不就是你的加速度太大

网友E(2018-04-27):
KAMO加茂TCG(Trochoid CamGear)(Trochoid-次摆线Cam-凸轮 Gear-齿)精密滚轮齿条: 滚轮的部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渐开线齿轮,而是由8-12个可以自转的滚销组成的(滚销两端各由1个滚针轴承支撑),跟齿条的次摆线齿面滚动啮合的结构,我们叫它滚轮。 1.零背隙:滚轮和齿面通常有2~3个部位同时啮合,安装时,滚销和齿面之间施加适量预紧力。正转逆转时都没有齿侧间隙。 2.高精度:“齿轮”的部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齿轮,滚轮在特殊齿面上啮合(脂润滑)。进给精度(回转-直线比)和位置决定精度接近于丝杆的精度(相当于C5-C7级丝杆精度)。     往复定位重复精度:高精度CRA型(精密级0.01mm;普通级0.02mm),标准型CRE型(0.02mm)。

网友F:
虽然此贴9年,但还能提示现在。直线电机可行,但直线齿条同样能行,重要的是位置检测,只要全闭环问题迎刃而解。虽然齿条有误差,可用全闭环。这些条件9年前同样是能做到的。

网友E(2018-06-08):
可以尝试KAMO的滚轮和次摆线齿面齿条

滚轮上有10个滚销,当中有2-3个滚销和齿条的齿面是同时啮合的:

2-3点啮合.JPG安装的时候需要预紧力(根据精度、背隙、速度等综合要求来判断)

高精度.JPG低噪音.JPG高速.JPG特征.JPG有兴趣的可以观看这个特殊齿条的安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