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选型

楼主(2009-07-09):
omron plc 原来是用C60  PLC的 现在C60P 用不了,不知目前OMRON  有那可以代换?  输入48 点,输出24点!

网友A:
你是那里的 ,你那个PLC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B:
cpm2a cp1h

都可以

网友C:
CPM1A和cpM2A 当然都可以。

网友D:
CMP2AH-60可以加装一个扩展单元CPM1A-20即可解决,配置也是最经济,以上

网友E:
替换简短,关键是你要把程序搞出来啊,原来是DOS下SSS支持这个C6OP或C60H的,现在都是CX-P了。

我专业搞这个洋垃圾,目前工具很齐全,有DOS版SSS软件,C120-LK201-V1模块.

 联系方式:plc111@yahoo.cn

网友F:
cpm2ah  cp1h  cp1l  cp1e

网友G:
C20-LK201-V1 +SYSMAC 通信线,才能移置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