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文本显示器操作说明书

楼主(2009-07-09):
      中文文本液晶显示屏TD 200是SIEMENS公司最近推出的文本编辑显示设备,具有人体工程学设计的输入键,操作简便,不易出错;内置国际汉字库;背光LCD显示;不需额外电源;具有人工设置数字输入,便于现场修改。硬件的特点及说明 TD200部件 TD200是一个小巧紧凑的显示设备,配备有与SIEMENS S7-200 CPU连接所需的全部部件,下图为TD200的主要部件:简要说明: 1.文本显示区域:文本显示区域为一个背光液晶显示(LCD),可显示两行信息,每行20个字符或10个汉字。它使你可以看到从S7-200接收来的信息及指令给S7-200的命令。 2.通讯端口TD/CPU电缆:通讯端口是一个9针D型连接器,通过TD/CPU电缆把TD200连接到S7-200 CPU。 3. 键:TD200有9个键。其中有5个键提供预定义的上、下文有关的命令键,4个自定义的功能键。 3.1命令键的说明 :用此键写入新数据和确认信息。 :用此键转换页面显示方式和主菜单方式,或紧急停止一个编辑,如退出正在写入的数据、结果不置入。 :UP上箭头用于递增数据和卷动光标到下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信息。 :DOWN下箭头用于递减数据和卷动光标到下一个较低优先级的信息。 :SHIFT键转换所有功能键的数值。当按SHIFT键时,在TD200显示区域的右下方显示一个闪烁的S光标。 3.2功能键的说明 :用此键F1/F5显示第一画面;如果按SHIFT键的同时(或预先按下SHIFT键)按下F1/F5键,则显示第五画面。 :用此键F2/F6显示第二画面;如果按SHIFT键的同时(或预先按下SHIFT键)按下F2/F6键,则显示第六画面。 :用此键F3/F7显示第三画面;如果按SHIFT键的同时(或预先按下SHIFT键)按下F3/F7键,则显示第七画面。 :用此键F4/F8显示第四画面;如果按SHIFT键的同时(或预先按下SHIFT键)按下F4/F8键,则显示第八画面。 TD200的操作 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TD200默认的操作方式。TD200有两种操作方式: 主菜单(Menu)方式:可以访问多达6种不同的TD200菜单选项。 1、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的使用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是TD200默认的缺省操作方式。上电后,TD200进入并保持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直到进入主菜单(Menu)方式。如果1分钟内不按任何键,TD200就从主菜单(Menu)方式返回页面显示(Display 确认消息 编辑数值 卷动启动消息Message)方式。 1.1 可用功能 在页面显示(Display Message)方式,可以执行下列功能: 1.2卷动启动消息 如果允许显示的消息多于显示器能显示的消息,TD200就显示其中最高优先级的1个或2个,并在第2行最右边的字符放置一个闪烁的DOWN下箭头。 1)按DOWN下 箭头,TD200显示紧接着的较低优先级消息。 2)按UP上箭头 ,TD200显示紧接着的较高优先级消息。 3)按任意键(除UP上箭头 和DOWN下箭头 ),TD200退出卷动方式。 1.3编辑数值 可以用TD200修改嵌入在消息中的变量。操作员用 、 箭头键和 选择消息并编辑其中变量。编辑变量,采用下述过程: 1.3.1采用按 或 箭头键把光标放在想要信息的第1个字符上的方法,选择信息。 1.3.2按ENTER 把光标移到信息中第1个可编辑变量的最低有效(最右)字符。 1.3.4 按UP 或DOWN 箭头键,以增大或减少变量值。(按下并保持,可以加快增大或减少的动作)。 — 按SHIFT +UP 键或SHIFT +DOWN 键,把光标移到下一个数字的位置。 — 按SHIFT +ENTER 键,把变量复位到0。 1.3.5 按ENTER 键,把更新的变量写入P.L.C。如果不编辑消息中的变量,即不按ENTER 键或者按ESC 键中止编辑,TD 200并不跳转页面。只有在最后一个可编辑变量写入P.L.C后,TD 200才跳转页面。如果消息中有几个可编辑变量,光标就移到下一个变量。在消息中所有变量全部编辑之后,TD 200才跳转页面。 1.3.6 按ESC 键中止、退出编辑,编辑信息中的变量不写入P.L.C,保持原变量数值。 ★ 注意:如果没有按键。1分钟之后,编辑将自动中止。 2、主菜单(Menu)方式的使用使用TD 200的主菜单(Menu)方式可以浏览全部信息,显示P.L.C的状态信息浏览与设置带有实时的P.L.C里的时间与日期,强制输入或输出,释放口令以及修改TD 200的组态。任意时刻,按ESC 键,TD 200即进入主菜单方式。TD 200立即在文本显示区域,可以看到操作员菜单和诊断菜单的信息。 2.1 选择菜单选项 按UP 和DOWN 箭头键则可卷动菜单进行选择。当显示出想要的项目时,按ENTER 键,进入下一级子菜单。 2.2 退出主菜单方式 当在显示一个菜单项目时按ESC 键,则TD 200退出主菜单方式。或者,如果在1分钟内没有按任何键,TD 200自动退出主菜单方式,返回到页面显示方式。 2.3 操作员菜单 2.3.1 查看CPU状态 在查看CPU状态菜单下按ENTER 键,页面显示从S7-200 CPU读取的信息。型号 CPU 224 表述中央处理器CPU的型号 版本 01.10 表述中央处理器CPU的版本 CPU模式-运行 表述中央处理器CPU的运行状态利用查看CPU状态菜单,可以验证S7-200 CPU的运行或停止状态;并检查CPU的致命与非指名错误。 2.3.2 设置时间和日期在设置时间和日期菜单下按ENTER 键,页面显示从S7-200 CPU读取的时间,同时光标位于左上角。按下述步骤改变时间和日期。 ○1用UP 和DOWN 箭头键增大和减少光标所在字段的值。 ○2当输入值正确时,按ENTER 键。然后光标移到下一个字段,直至完成所有设定时 2.3.3 清洁小键盘 按ENTER 键,自动倒计时30秒,30秒内保护小键盘,按键无反映,但不会改变所有参数。 2.4 诊断菜单 2.4.1 TD200设置在TD200设置菜单下按ENTER 键,页面显示TD200设置参数。 TD200地址 1 TD200网络地址默认为1,即单一通讯。 CPU地址 2 TD200对应CPU地址默认为2,如改变参数将无法通讯。页面显示CPU无响应参数块地址 0 TD200起始参数默认从0开始,如改变参数造成将参数紊乱。页面显示无参数块波特率 9.6K TD200与CPU通讯波特率默认为9.6K,如改变参数将无法通讯。显示CPU无响应 HAS 31 TD200网络最高站地址默认为31,改变参数不影响使用。 GUF 10 TD200与CPU查询频度默认为10,太高则无法及时显示信息;太低将严重消耗CPU资源。 对比度 40 TD200调整显示对比度,显示对比度使用户能为不同的视角和照明条件优化显示。缺省对比度为40,低于30将使显示变淡;高于50将使显示变浓。

网友A:
好是好,就是字太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