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欠频对用电设备有何影响?

楼主(2009-07-09):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柴油机通过链条传动箱带动一台400KW的节能发电机,
1、当柴油机转速为1240r/min时,节能发电机可发出AC400V,50HZ的电源
2、有很多时候柴油机为了带动其他低速部分的需要,常常运转在950r/min,发出电源为AC320V,频率可能为38HZ(因频率表最低显示值为45HZ) 。我感觉这样的电源有点类似于变频器输出的电源性质,即V/F=常数。请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请问,这样的电源对用电设备有何具体影响?

楼主:
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变频器,整流--逆变(这里有种控制方式V/F)。他是通过内部开关管改变幅值,频率。

而你的发电机,由于转速降低,输出幅值和频率降低。

对于用电设备处于欠压状态,有些设备需要工频。

网友B:
瞎说哦,你机器的转速低了所以发电的频率就低啊。

楼主:
楼上仁兄,这谁都知道,还用你说啊??!!

楼主:
感觉工控网也有点门可罗雀的境况了!

楼主:
工控网好像是修改了论坛积分条件,回答问题一般就没有积分了?

网友C(2013-09-06):
我们常用节能发电机,柴油机输出转速变化直接反应到发电机的输出频率;对应关系为:柴油机输出转速1250r/min对应发电机50HZ,柴油机经过减速箱后传动轴后再到增速箱使节能发电机的输入转速达到1500r/min,输出频率自然50HZ;输出电压不随转速变化,因为调压板自动调节输出电压,电压低时;调压板自动输出高低压到励磁线圈,加大励磁输出电流,经过主线圈感应后输出,也就是磁场耦合传递输出;如果频率过低,如灯跑会忽闪忽闪,最后不良,电机转动减慢,变频器无法工作,调的调制解调基频无法实现,实际也就是电路设计一直以50HZ为标准设计,加上偏差考虑47~52HZ之间为误差范围,其余微电子控制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