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PLCAD模块…………

楼主(2009-07-09):
我要用三菱FX2N控制多路线路电流,然后用FX2-2AD模拟输入模块检测电流作比较,根据设定下限电流值输出断开信号;

然后检测另一线路电流,若电流在设定值以上保持接通,电流在设定值以下输出断开信号。(因用到同一模块检测不同线路,所以打算将输出信号定为一个脉冲信号)

请问应该怎样编程序?

楼主:
没人能帮我吗?急……

楼主:
我工厂等着用,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来这里白来,几天了,都没人帮忙

网友A:
查三菱技术手册,另外好好学自控原理

网友B:
你这个问题简单.你可以参考三菱那个特殊模块手册上面有例子.

网友C:
我觉得没有必要用模拟量模块。

直接在每路电路上用互感器,然后整流比较,结果以开关量输入PLC即可。

网友C:
我以前设计了一个老化试验室就是这样用的。很好要用。主要是监控负载有没有工作。

监控时间为3妙,如无该路互感器无输入则PLC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