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个变量求和,如何做?

楼主(2009-07-09):
100多个变量求和,如何做?

网友A:
a=Data001+Data002+……+Data112  只能这样。

网友B:
要设法用数组和循环的办法解决

楼主:
a=Data001+Data002+……+Data112行吗?

网友C:
在嵌入版里可开辟100个数据大小的缓冲区,然后用while循环累加就行了

网友D(2010-01-20):
至叶缘

   如果1秒钟计算200个变量的求和运算是否可以。

  现在我们要统计产量,有两百台驱动器。在进入历史数据显示界面后,就1秒钟计算一次,且刷新窗口一次。

  这样能否做到,不知道屏的运算速度如何...

网友E:
利用历史表格的求和功能,然后把数值取出来就行。

网友F:
什么PLC?我自己用S7-200做了个库专做求和的。

如果没有专用指令的话只有自己编循环了。一定要注意运行时间。

网友G:
凌控屏支持标准C语言,用定时器很容易实现,比在PLC上做算法简单多了。C代码:

int i;
int sum = 0;
for(i = 0; i < 100;i++)
{
sum+=data[i];
}

网友H(2010-05-09):
可以使用历史表格的求和功能。

网友I:
按照4楼的方法用buffer相关函数开辟一个缓冲区,再用while语句循环叠加,速度还快,数据太多了用直接相加赋值的方法不好用,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