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三相异步电机应该如何接线,怎么看铭牌?

楼主(2009-07-09):
进口三相异步电机接线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我有一个无锡东元1.5KW三相异步电机,名牌上标着接线图,
220V三角型接法,380V星型接法,如果我用三角型接法
然后用市电380V供电,会损坏电机是吗?

用一个台达1.5KW变频器给这个马达调速,变频器输入电压等级为380V (460V系列),请问电机该用哪种接线方法,变频器输出电压等级应该是可以设定的吧?

像这种台湾的电机或者我应该这样做,如果用三角形接法我就把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成220V ,
如果用星形接法我就把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成380V .
是吗?

我能不能用单相220V电源给变频器供电呢?

为什么马达上标着运行频率50HZ/60HZ ,是指这个马达在这两种频率的电源下都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这种电机在我国一般用380V星形接法,

用变频器直接用三相380v接就行了

电机上的频率你不用管它,在我国频率都是50HZ

网友B:
我有一个无锡东元1.5KW三相异步电机,名牌上标着接线图,
220V三角型接法,380V星型接法,如果我用三角型接法
然后用市电380V供电,会损坏电机是吗?
答:当然会损坏电机。这种电机其实每一相绕组只能承受220V,而你用380V供电,肯定烧电机。

网友C:
单相220V的变频器可用于这种电机,电机角接。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你不能调,它是随频率变化的。

网友D:
50/60HHZ是指这种电机在额定电压在于220V/60HZ,380V/50HZ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前提220V角形380V星形

网友E:
要把三相380伏变成三相

楼主:
台达变频器有一项参数是 P 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我这台380V的变频器,把P 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 的参数设置为220V, 然后把这个马达接成三角形220V,怎样控制会有问题吗?   因为我曾经看见人家用一个220V电压的变频器控制一个110V的高速主轴马达,马达转速可达几万转的。

P 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

單位:0.1V

設定範圍 115V 系列 0.1 ? 255.0V 出廠設定值:220.0

230V 系列 0.1 ? 255.0V 出廠設定值:220.0

460V 系列 0.1 ? 510.0V 出廠設定值:440.0

575V 系列 0.1 ? 637.0V 出廠設定值:575.0

設定交流電機驅動器最高的輸出電壓。此一設定值必須小于等于電機銘牌上電機額定電壓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