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和波恩,就国内中低端伺服驱动器市场需求,各功率段的电压等级主流需求概况?

楼主(2009-07-09):
我司正在逐步推出伺服驱动器,我们目前的小客户1.5KW以下基本是单相或三相220V,请问各功率段的电压等级主流需求概况?

谢谢!

网友A:
这需要做市场调查和统计。不是本人做得了的。

网友B(2009-08-10):
产品不同,市场定位不同。接洽经销商最晓得情况,再就是机床厂家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懂,如果是讲驱动器的供电电源,还是以方便用户为好吧。小功率单相220,大功率的三相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