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茨9323-ES系列如何用SSC方式来带普通三相交流电机

楼主(2009-07-09):
求助:伦茨9323-ES系列如何用SSC方式来带普通三相交流电机

网友A:
你把C0086=0   在把电机一些参数写进去, 也把反馈代码屏蔽掉。 就可以用了

网友B:
我有现成的试机参数,有这方面问题找我,电话13610086489

网友C:
电机噪音会比较大,且不会很稳定。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单纯为了省钱?如果是这样可以不用伦茨电机,直接买国产伺服电机也可以用的,效果会好的多,且性价比高。

如果是因为伦茨没有更大功率的电机,楼主为了驱动更大的电机。9323ES也就是1.5KW的驱动器,也不可能带更大的电机啊。

所以,我不赞同楼主的想法。

网友D:
参数设置挺简单的,就几个参数 13522320288

网友E(2009-08-17):
楼主解决了吗?偶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有些晕。

有没有那位大侠可以写下须按要该哪些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