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是否可以批量置位与复位

楼主(2009-07-10):
小弟现在有个难题   需要同时置位或复位20个连续的辅助继电器  如果用SET或RST一个一个的来有点太费劲也太占程序内存  我知道西门子可以批量的置位或复位  不知道三菱PLC是否有这个功能  该如何实现 请教各位大大   谢谢!!

 例如西门子的程序:

                                          M7.0

-------|I0.0|------------------(  S  )

楼主:
                                                                                                    M7.0

---|I0.0|------------------( S )

楼主:
晕了  还是没对上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呵呵

网友A:
批量復位 ZRST指令,置位,你自然可以使用變址等多種方法來做。

楼主:
4楼的大大能说的详细点么    本人新手 不太懂变址方法

网友B:
去看下三菱的编程手册中的ZRST指令

楼主:
批次复位我会了   批次复位怎么弄啊   有这种指令么  如果没有怎么实现   那个高手给详细解说下   谢了

楼主:
批次复位我会了 批次置位怎么弄啊 有这种指令么 如果没有怎么实现 那个高手给详细解说下 谢了

网友C:
看看多点传送指令FMOV HF K1M0 K2,我也不确定

网友D:
同意4楼,还有多点传送FMOV   K0  MO   K19

网友E:
这样可以吗? X000按下置位M0-M20,X001按下复位M0-M20。

网友E:
对: 杨正飞 关于

同意4楼,还有多点传送FMOV   K0  MO   K19

内容的回复:

这里的M0不是数据存储区不能这么用吧

网友C:
批置位,多点传送指令FMOV HF K1M0 K2,是正确的,我试过HF表示每次置4位,与K1对应,K2表示共8位,如每次8位,可用HFF,对应K2M0,其他就不多说了

网友F:
用 MOV HFF K4M0 可以同时M0-M15这16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G:
批量复位用ZRST也行的,如果是在32位以内的话,也可以用 MOV 或 DMOV 做的,比如 DMOV HFFFF K4M0 或DMOV K0 K4M0 也可以做到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