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监控三菱PLC

楼主(2009-07-10):
三菱PLC与威伦触摸屏连接,怎样用电脑来监控PLC运行。

网友A:
三菱PLC FX系列的有两个口。1、编程口(9针圆口) 2、外设485口(需配485通讯模块)。

用PLC外设485口与触摸屏连接,编程口做编程通讯口,即可

网友B:
用232或者422BD模块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C:
触摸屏就可以监控,那样你可以再用一个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