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通讯协议问题

楼主(2009-07-10):
请问大家有没有知道哪种品牌的变频器支持MEMOBUS方式485接线口的? 急.......

网友A:
绝大部分都支持,你定货时直接要求供货商提供这种通讯方式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B:
MEMOBUS,而不是MODBUS,MEMOBUS是安川变频器所支持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MEMOBUS,而不是MODBUS,MEMOBUS是安川变频器所支持的方式。
MEMBUS就是MODBUS的一个子集,假如MODBUS读取数据有10句,那么MEMbus只用其中的两句。因为不支持其他8句,所以只能说是一个简装的MODBUS.但语句格式是一样的。不知能明白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MEMOBUS,而不是MODBUS,MEMOBUS是安川变频器所支持的方式。

MEMBUS就是MODBUS的一个子集,假如MODBUS读取数据有10句,那么MEMbus只用其中的两句。因为不支持其他8句,所以只能说是一个简装的MODBUS.但语句格式是一样的。不知能明白否??

/////////////////////////////////////////////////////////////////////////////////////////////////////////////////////////////////////////

原来如此,谢谢了